联想CRT 通电黑屏

楼主(2008-04-06):
联想CRT 型号:GJ-769FT 原先场块TDA9302H,旁边的一些元件虚汗,焊好之后开机正常,断电后再次通电屏幕上黑屏,指示灯绿色
后来又木块敲了下场IC,看见屏幕中间一闪就黑掉了,再怎么开也是通电黑屏,估计有可能是场块坏了,但是手头上没有带换的芯片
到这里来请教下下你们的经验
芯片

网友:
有可能TDA9302H坏了电路保护,换个块子看看.

网友:
有可能TDA9302H坏了电路保护,换上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会这么易挂,9302可用TDA8172代换

网友:
9302 挂咯 要不LZ 把9302 换个新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