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K7VT4A主板,没见过的问题!

楼主(2008-04-06):
有一块K7VT4A主板,没见过的问题!
故障如下:加电开机,跑代码06或07,刷写BIOS时用的是这块主板的1.2版本,如果用1.1版本的,故障如刚才.用1.2版本的后,加电开机可以显示了,但是进CMOS后保存后,提示如下:
The system failed to boot several times before.
Press F2 to enter SETUP to reconfigure your system...
Or BIOS will load default and continue to boot after 9 seconds

如果不按F2的话,就往后走,如果等9秒后,就会自动重启,但没有任何显示了,得按二次重启才可以显示,但重复上述内容.

而且CPU供电部分温度异常高,经目测,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你按F2进去设置保存后启动又是什么状况???

网友:
BIOS里设置好了保存就哦了

网友:
不行的,我进CMOS后,什么都不改动,就保存退出还是一样的.后来发现CPU供电部分温度异常高,经测量CPU供电压都正常的.把CPU拿下来后,加电,正常.如果插上CPU后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