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S67无显示

楼主(2008-04-06):
一台107S67机器无显示,电源灯不亮,放在别人那里修过,没有修好.以前还在别处修过一回,估计是高压包打火,看到上面涂了好多灭弧剂.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显示.测量次级输出,都只有很低的电压.象灯丝的电压根本就没有.据用户说当天都可以正常使用,正常关机后去吃个饭回来就不能启动了.因为这个机器有可能高压打火.所以重点检查负载.断开行供电和灯丝电压依旧没有任何变化.然后重点检查电源前级.换过TEA1507,开关管,等很多元件都没有解决问题.TEA1507的1脚电压在9-10V之间波动.1脚电解也更换了.看了论坛上关于TEA1507的帖子.把光藕等东西都换了,还是一样.在帖子上说它5脚的过流检测脚有一个27K电阻,而我这个机器是56K电阻,在上面并一个10K电阻好象电压升起来了.但机器有异响.所以不敢试了.马上关机了.这个机器象这种故障很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因为初级的东西都基本上更换完了,难道还是次级有问题吗??望同行高手指点下迷津.谢谢了

网友:
断开行负载确定是电源还是行电路的问题先电源后负载的思路去修吧,不要偷懒!

网友:
慢慢检查呀                                                 兄弟

网友(2009-02-24):
他却现在修的机子一样,+B极供电只有25V,12V正常,去掉光偶后+B极电压为200V正常,重写ROM后开机OK!回的有点晚,给后来的朋友们参考一下。

网友:
慢慢的找不要偷懒

网友(2009-09-07):
飞利浦的显示器怎么那么多怪毛病.我这儿也有一台,搞死人了

网友:
把负载一路路断开去试,看是哪路出问题

网友:
飞利浦显示器其实很好修,我认为三星的还难修,上面说到的故障也许不在电源电路,比如按键坏,如果CPU和行场小信号电路是集成在一块的,那更要查按键,CPU本世纪身的周边电路,此种机是CPU给一个开机电压给控制光耦开机的,否则电源是待机电压,主电源等电压都输出下降.

网友:
楼主你300V开关电路有点模糊了。还是要先看看电路原理图,或是手动画一下。能加深理解,当你迷茫的时候,可以考虑换一种方式来理解,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