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启动的Intel板如何刷BIOS

楼主(2008-04-06):
就是前几天发的 英特尔 875 黑色豪华板,不读内存,想刷一下BIOS试试,下载了BIOS,才知道不能像平常的板那样把BIOS芯片吹出来放到编程器上刷, 听说有种自动刷BIOS的方法(前提是主板能走代码),但不知具体怎么刷

就是这个BIOS

网友:
INTEL 板上有个CONFIG的跳线,去掉就可以更新BIOS,但需要内存才能工作(这不是费话吗?)
你的板都不过内存,不能用这种方法.只能用编程器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bbs.dlshuju.com/viewthread.php?tid=1039&extra=page%3D1
INTEL原厂主板BIOS 整合
自己也可以整合编辑BIOS文件   ~~~~~
自动刷BIOS 前提你能进DOS或系统下 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英特尔主板的BIOS 不像平常板那样装载BIOS 然后刷进去的  他下载完成是一个执行文件啊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刷不就得了

不会LZ连编程器都没有吧

网友:
对!直接用编程器刷就可以了 我看楼主解压出来的没bin文件

网友:
编程器刷的简单,提取个难啊,有高手能指点下就好了

网友:
文件夹里没有BIOS文件啊,也可以找块差不多的板子,热拔插刷,不过要心细点,不然两台都要挂了,

网友(2009-01-12):
提取那个文件来刷咯,整个程序刷下去是不行的啊,提取出来就象是LZ上面的一样,你们说刷那个好,只一个不是程序,刷进去不行呀..我冒汗...

网友:
从BIOS维修网站转来一篇文章,
轻松提取INTEL原厂主板BIOS

http://www.biosrepair.com/intel/pic1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