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T800-A主板上负载有CPU电压,上CPU无CPU电压

楼主(2008-04-06):
精英K8T800-A主板上负载有CPU电压,上CPU无CPU电压。。。。。

网友:
CPU有问题吗?负载过重保护了。。。。。

网友:
CPU是好的 我换了2个CPU了

CPU是好的 我换了2个CPU了 。。。。

网友:
上CPU没有电压时
测量一下VID是多少

网友:
1,电源IC
2,查VCCVID
3,CPU座

网友:
还得注意一点啊,还得查Vcour啊,这点最容易忘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