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烧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4-06):
作为一个捣鼓家用的家伙(绝对不是做维修生意),没有太多经验,在朋友处借一测试卡,测试跑c0有时跑OF,多数能正常开机,但是正常开机20分钟左右就死机,鼠标键盘都不动,就在反复开机的过程中一40G迈拓硬盘不动了(盘是去年买的新的),电机接点没有电压,芯片不发热,完全一副不通电的迹象,换到其他电脑 上也一样,特象高手们求个原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数能正常开机 你的硬件有问题 仔细检测电源 主板散热 电容有鼓的没等~~~

主板烧硬盘第一次听说

你盘看稳压二极管短路没  去年买的不在保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接口和数据接口有没有问题,换根电源线和数据线看看`

网友:
硬盘单独接电源仍不起转就是电路板上驱动IC或主芯片有问题了,与主板没关系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吧,十有八九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BIOS下看能认盘不?不能则换数据线、查插座、换电源。还不行的话。。。。给它收尸吧。。。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输出是否偏高呀!估计是电源的问题,没遇到过主板烧硬盘的问题!

网友:
首先说明一点,主板不会烧硬盘,因为IDE数据线上不存在电压,只有信号

到是电源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可能主板开机后主板自身原因引起电源电压升高???我拔了主办电源测量了一下,电源电压都很正常.忘记说了的是,一起损坏的是两块硬盘,一块是不转了也不能识别,另一块是不能识别能听到电机转动声音.   我想是其他原因巧合,也不至于两个一起坏?当我发现一个不能识别时就换了一块,换了还是不行,就坏到另一台主机,结果才发现两个硬盘都损坏了,

网友:
主板不会烧硬盘,估计是电源的问题,测量一下电源输出是否偏高呀!

网友:
电源可能性较大。还有可能硬盘接线卡松

网友:
主板供电、电源之一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