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好使 独立显卡不好使

楼主(2008-04-06):
来了一个主板 显卡好使 独立显卡不好使 换了一快显卡也不好使 供电正常 求助 急~!~!`!`!
显卡

网友:
你那什么板子啊,早期的一些主板 如ESC代工的一批845GL板子那AGP插槽是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兼容问题!显卡不超频!试试看!要关闭集成的显卡

网友:
什么主板,什么NB,BIOS设置,AGP槽接触不良

网友:
直接清洗你的显卡插槽,
接着,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周边小贴片元件是否正常;
直接换槽!

网友:
可能要改下coms设置吧,

网友:
清COMS了 不好使 以前用过AGP的啊

网友:
换上别的显卡就好使 跪 求 ~!~!~急

网友:
在COMS里把集成显卡给屏蔽了

网友:
什么板子呢,845GV的AGP是用PCI改的,裝显卡性能差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