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4eL显示器不显示!修不好!求助

楼主(2008-04-06):
ACER 34eL显示器不显示!

拆盖检查,保险烧坏,二极管有两个击穿,开关管4N60击穿,开关管S脚的0.25欧开路,G脚的22欧开路!

均更换(4N60用5N60代换),还是没显示!现象为指示灯一闪一闪,电源部分伴有一阵一阵有规律的哧哧声!

量3842第8脚有1V左右的电压跳动,7脚有11V一15V电压跳动,测量电源其他部元件,未见异常。断开TDA4853第9脚12V供电,指示灯不闪,但TDA4853第9脚对地没短路,断开,用二极管档量IC脚对地阻值有1450!

我该怎么查呢?

网友:
开关管都坏了怎么不换3842,你这故障很有可能是其引起的,3842 8脚应该有5V的电压!

网友:
3842也换过了!

8脚电压有5V是指没在线的电压,接上线路就变低啦!

TDA4853是干什么用的?为何断开它的电源,电源部分就正常呢?

我想应该是控制电路故障,却不知该怎么查?

网友:
断开行输出试试!

看是不是行电路引起!

网友:
断开行管行吗?

我断开过行管!电源部分一样,指示灯一闪一闪,件有声音!

我该怎么查呢?

网友:
你是不是把开关管的S脚的电阻用大了?     如果不是就检查一下电源的次级电路,有没有过流的。

网友:
先把行部份断开,把电源部份搞定!再测各供电端的负载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的顺线路查各相关元件!

网友A:
S脚的电阻是按规格更换的!一个为0.25欧,一个为22欧!

次级我也查过了,断开12V就正常。。。。最后查到只要断开IC TDA4853第9脚12V,电源部分才正常,该IC也没有短路,所以我就才怀疑控制电路故障!

电源的控制电路怎么查?

网友:
肯定问题多半是电源的故障,你有可能把开关管S级接地的0.25换大了.或者在电源部分还有损坏的元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行部分电流过大.我以前就修过行部分短路把电源烧坏的问题......认真检查下

网友:
3842的外围元件认真看下,还有开关管G级的电阻等元件

网友:
我确定是电源部分故障!

行电路是断开的!

各供电端的负载对地阻值多少算正常?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我测得一组电阻为6.5,为灯丝极!一组为550.4,为+12V!
一组为无穷大,为45V!还有一组也为无穷大,为75V!

想问一下,+12V正常阻值为多少,测出来的数据正常吗?

网友:
通电测量输出,

电源灯一闪一闪,输出部分各组电压也是由低变高,由高变低,象是电源部分在振荡!

外围电路都查N遍啦!3842组成的电路都差不多吧!我认为负载部分也是正常的,想不让它振荡,该怎么做?

网友:
什么也不是 把3842换了就解决了8角输出1V是不对了 按我说的解决 楼主解决了请客啊

网友:
不会吧!我已换三个3842啦!

IC取下来单独供电,8脚是5V!确定IC没问题!

想问一下,第8脚电压低会不会与RC振荡电路有关?

网友:
问题还是没解决!

我想断开3842的第1,2,4脚!试试结果会怎样?不知能不能断开?

网友:
还没好啊!这里应该有很多高手会帮你的!

在线能不能断开124脚,我没也没试过!断开后说不定3842就不工作啦!
你能不能把情况说详细些?

网友:
开始就是保险烧了!

另外还损坏了开关管4N60,0.25欧电阻,22欧电阻,1K电阻,两个二极管,我都更换了,3842也一起换了。。。。
现在的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伴有规律的吱吱声!

还疑次级短路,分别断开四组二级管,断开+12V时,电源指示灯不闪,声音也消失啦!

测量12V对地阻值,从150多慢慢升到700欧。
测灯丝组对地阻值,6.5欧
另一组(可能是45V吧),从1K慢慢升到8.3K
最后一组(可能是75V),从几K升到13K

沿12V查,断开IC TDA4583的第9脚,电源指示灯不闪,声音也消失啦!

我不知该怎么查,也不能确定是电源部分还是次级故障!

希望有高手指点!

长风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S脚的电阻是按规格更换的!一个为0.25欧,一个为22欧!

次级我也查过了,断开12V就正常。。。。最后查到只要断开IC TDA4853第9脚12V,电源部分才正常,该IC也没有短路,所以我就才怀疑控制电路故障!

电源 ...

断开TDA4853供电脚电源就正常了,这时各组输出电压正常吗?如正常可在行电压处接上一灯泡作为假负载.判断一下电源的负载能力,如这时各组电压也正常,更换TDA4853.如不正常,继续修电源部分.重点检查S极电阻.7脚续供电部分.反馈支路等.

网友:
查查3842   3  6  7  脚 之间的通路  记住要拆下来测量   或许你有新的发现

网友:
高手云集,看看心里就会明白许多,学习中................

网友:
谢谢各位!仍需要你们的支持!

更正一下:TDA4853应改为TDA4858(字迹不清,看错啦)
断开TDA4858第9脚后,电源部分正常啦!
uc3842各脚电压:
1。1.68V
2。2.51V
3。0-0.6
4。2.36V
5。0
6。未测
7。13.6V
8。5.01V

变压器次级四组电压分别为:
5.49V
12.31V
47.85V
75.88V

但视放级和行高压部分都没供电!没显示哦!

是不是TDA4858坏啦?

网友B:
把电源后级其它路全部断开在行电路接假负载.试机.测其行供电电压.如不正常为电源代载能力差,重点3842,开关管S极电阻.如正常再把12V一路供电恢复,正常再把TDA4858供电也恢复看电源是否正常工作,如不正常则为TDA4858内部短路损坏.正常查高压负载,反馈回路二次电源自动稳压电路.或高压包本身.

网友:
我一NEC 2221SB故障现像也和楼主描述的一样,现象为指示灯一闪一闪,无显示,至今放在家未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后级其它路全部断开在行电路接假负载.试机.测其行供电电压.如不正常为电源代载能力差,重点3842,开关管S极电阻.如正常再把12V一路供电恢复,正常再把TDA4858供电也恢复看电源是否正常工作,如不正常则为TDA4 ...

把电源后级其它路全部断开.......在行电路接假负载.....没电啊!

在断开TDA4858第9脚前,我断开过行管三个脚,还有场IC供电脚,电源部分还是不正常。

在行电路接假负载,应接在哪个位置最合适?接一把烙铁行吗?

网友:
还是没修好哦!

怎么办啊?

网友:
给TDA4858供电后,17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要用二级管档测量阻止,那是不正确的.要用电阻档.TDA3858是不是控制二次电源调整管的.断开行负载的时候应重开关电源次级,而不是断开行管.换二次电源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