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显示器开机高压放电,大得吓人,,看见高压嘴紫光一闪

楼主(2008-04-06):
DELL 17"显示器开机高压放电,大得吓人,怎么半??开机就趴的一声,看见高压嘴紫光一闪,电源就保护了
此机是双行管,高压独立输出,行管 逆程电容,都正常   二次电源供电33V 升压后为70V  行输出供电90V

请问高手电源是否正常????另外该机该怎么检修??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哦,没有会修吗?????高压帽换了,高压嘴部位用天那水清洗过了 :@ :@ 。

网友:
是降压式二次电源电源吧,顺此思路查,定能得出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扫描电路用的是升压式二次电源,高压电路好象没有升压也没有降压!!!!

网友:
那就直接断开二次电源,接入一次电源看情况再帮你解决。

网友:
看看你的高压冒是不是已经破了.取下来好好看看.如没有破.整机工作电压又正常的话.直接代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