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4-06):
SLP_S3#低电平时进入休眠,高电平时触发。
今天拿了几块好板测试,发现一插电SLP_S3#就有3.3V?触发也没发现跳变,是用
示波器
才能看见跳变的信号?还是有些是例外的?
示波器

网友:
用万用表就能观察到跳变,如果没有发现跳变就有可能是测试脚位置不对,也有特例,不见得数上说的就完全正确,还是要根据各厂家具体电路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