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无时钟主板

楼主(2008-04-06):
· · 上次接到一块CPU无时钟电压的主板· 经过大家讨论我决定不修了·

·· 今天又来了一块 · 杂牌845PE
·
这块板很奇怪
·  ·
·
· · 量假负载:
PG:1.77
CPU内核电压:1.77
主时钟:无电压

· 最奇怪的是:复位居然有电压1.7V

· 奇怪吧 · · ·

为什么我老是碰到这种主板· · · 晕 ·

·· · · · · ·· 大侠们怎么搞定他啊
·
· · · ··

网友:
其它测试点有没时钟频率????????????

网友:
主板电池可能电压太低,哈哈,我是菜鸟别笑话

网友:
其他时钟电压全正常 ·
·
就是CPU没有时钟电压·

·都是 有复位电压
·

网友:
北桥呢?
我是菜鸟
CPU的时钟不是北桥给的吗?
北桥的供电你查了吗?
看看内存2.5V给北桥供电的电压
北桥不工作
CPU哪来的时钟?

网友:
看看北桥烫不烫,我最近也遇到这样的板子,北桥很烫,估计是北桥挂了,

网友:
如果不是2.5V没的话
换个I/O试下

网友:
你是在假负载上测的时钟么?如果是在假上用万用表测时钟的电压是测不出来的啊
你再测测PCI上面的时钟看看呀.

网友:
再测测PCI上面的时钟看看,还有北桥是否正常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