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SIS主板不亮了求救

楼主(2008-04-06):
一块478针联想SIS648D主板。
开机。测试卡显示单0  不跑数。CPU共电仅为0。6V 是否真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管理芯片为。6556BC

网友:
电压是有点底了 正常为0.8或0.9V

有电压输出可以证明6556供电芯片是好的

换个533总线的CPU  仔细检测下线路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以测试。此主板可能支持不了533外频,上533CPU CPU共电为0V
测试卡同上显示0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支持533的   具体什么牌子 ~~~~

不支持533那电压就差距大了 供电管没短路内存电压正常就先换6556BC试下把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手头无6556BC,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才测出CPU共电管其中一个阻值不对。取出测试无问题。也更换了一个。测试卡显示60不跑数

网友:
CPU供电电压低
先检查一下VID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U座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正常:就要更换6566B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