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电脑用的小航嘉电源的12V对地短路撒问题啊!!!

楼主(2008-04-06):
蓝星电脑用的小航嘉电源的12V对地短路撒问题啊!!! 原电源的输出各相电的地方有大量的电容爆掉了。 我都换了啊。 但还是12V对地短路啊!!!!!!!!!
电脑

网友:
对地二极体是多少啊,我修的金和田3.3V对地14都正常

网友:
LZ说的不够明白,所以大家都不怎么回应,这是正常的,输出如果对地短路的话,不应该是只烧电容的,检查双二极管,还有就是接线,因为电容因为短路烧了,我怀疑是12V接出线和GND已经连在一起了

网友:
我量了下 红线 的对地的二极体值是: .026 。撒问题啊 !!!

网友:
26欧姆吧,不能算短路的,电源输出有并联的电阻.

网友:
我修过不少输出短路的是因为那个大电感绕组扎间短路造成,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