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 AD线对地阻值不一致,是不是断定北桥坏?》

楼主(2008-04-06):
AGP AD线对地阻值不一致,是不是断定北桥坏?》
大多数是500左右,  有几个只有100多,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对照几张好板上相应脚位的AD值,再做结论

网友:
不一定,可能有的板天生就是这样。。。。。。。。。。。。。。

网友:
是不好说呀,你的那根不一定就是数据地址线,最好能拿同一片板对着量咯.要不看下他的连线和其它地址线是不是连至差不多一个位置.

网友:
不能轻言断定北桥坏啊,北桥坏再维修就没什么价值了啊,不能单独说AGP,AD阻值不一样,就说北桥坏了啊,要综合考虑啊

网友:
我也有测过内存AD线阻值不一样基准电压也不一样
也是正常 的

网友:
                                       要综合考虑啊!!!!!!

网友:
应该是吧,再量下倒数第三个脚的阻值

网友:
这个说不准 嗄。。。 :victory:

网友:
朋友们,到底怎样才能检测出北桥短路?
以前我是测北桥边的电容是否短路才断定北桥是否短。
QQ:184494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