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原装板求助D101GGC主板不过LOGO(已修复:加焊南桥)

楼主(2008-04-06):
本人今天接到一块INTEL D101GGC主板,现像是走过LOGO就没有反应了,好像死机了似了,按TAB键无反应,BIOS已刷过,现像还是一样,请问哪位朋友修过此板,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时钟芯片的供电,供电正常直接更换时钟!!

网友(2008-11-22):
我今天也碰到这样的一片板 不能做系统了 GO完硬盘不能启 硬盘是好的 全安装也过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桥的问

网友:
想找个BIOS刷下试试 也找不到 请问各位老师 不能做系统要怎么修?内存 硬盘电源都是好的

网友(2009-03-08):
回复 网友A:

你刷BIOS,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块这种主板同,刷了BIOS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