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Q62不加电!

楼主(2008-04-06):
PHILIPS 107Q62 纯平显示器不加,曾更换过1507电源芯片 ,光耦也换过,还是不行。1507电源芯片8脚供电电压是315V ,1脚电压从9V
到10。32V跳变。CPU供电5V 正常,存储器5脚6脚电压是1.9V。B+没有电压。请问这样的故障怎么修!在此先谢了!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包有问题哟?手头里有包的话代换一下。

网友:
我把反馈部分的可控硅还有那几个二极管及几个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不过的电压有点了,不过各组电压都是非常的低.曾断开过高压包的B+脚,电压还是上不来.请高手指点.

网友:
PHILIPS 107Q62 纯平显示器 有可能是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