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一主板检测卡代码C1后即R0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4-06):
遇一主板检测卡代码C1后即R0是什么故障,急救中!!!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你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2.5V  .     1.25V)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再测一个内存时钟和总线对地阻值,以上正常的你可以压一下北桥试一试,再不行,刷BIOS

网友: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你应该看看主板测试卡的说明书。 上面应该有写的什么鼓掌

网友:
典型不过内存故障
看一下这个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5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