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暗屏故障?

楼主(2008-04-06):
今天修到一台,冠猛942EP AMD PCI-E的主板,插,PCI-E 显卡,能正常显示.不会暗屏.
插它自己集成带的显卡,能显示, 显示暗屏,
查电压都正常.
请问一下,怎么修.
暗屏
显卡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你测试一下VGA口的阻值看有没有发现
另外可以尝试更新BIOS看看

网友:
真的是很新鲜,暗屏只在LCD里有碰到过,没想到主板也会这样.

网友(2010-01-25):
暗屏
我今天遇到了,还是品牌机上的什么都正常就是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