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USB口不能用!

楼主(2008-04-06):
845主板USB口不能用!
经测量:USB口的供电正常,就是插主板上面的USB面板也不能用,是不是真的南桥坏了?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啊?

网友:
845的主板如果南桥坏了,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还有如果前置和后置USB都用不起的话,如果没有断线,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哦    南桥如果坏了机器还可以起来吗? USB口不好使 还有这原因呢?  张见识拉

网友:
南桥坏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坏了.我这个是前置和后置的都坏了,而且测量电阻都是正常的.应该判定是南桥坏了.只能不修了.如果换个南桥的话,成本有些太高了.

网友:
为什么不跑下线呀!论坛里关于USB口维修的例子数不胜数,仔细看帖子,不要一味盲目地判断SB损坏!

网友:
如果有电的话,你测一下USB的阻止正不正常,还有就是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

网友:
买块pci转usb的卡用

网友:
后面的口能用吗,检查一上前面口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