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

楼主(2008-04-06):
 刚接到一台飞利显示器     换保险就烧  查到电源开关管  三个极都短路 型号:E34 FQP 7N80     现手上没这种型号的,如果换用什么型号代换  另请说明一下原理 ?

网友:
说明显示器的具体型号好吗?   开关管的型号多着呢,参数接近的都可以代换的。没有显示器的型号,不知道电路的结构不好给你说明原理。

网友:
用K2645可以直接代换.一般都没有问题的.不过肯定不止坏一个东西啊.............

网友:
电源芯片也换了 一般也坏了 我想他也就是一个MOS管找个大点的代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