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显示器行不受控11

楼主(2008-04-06):
接修一抬爱国者17普平的显示器  行不受控  翻便板字也没找见那个122,接下来查哪啊该?
     我是个新手啊
求助

网友:
是TIP122呢  找到了 把122拆下来 通电  如果行幅度变大 查行阻尼二极管  如果没变大 查 +B电压  还有  1024*768   和800*600  的电压各多少

网友:
并非所有的行宽管都用TIP122的,也有用别的管子的嘛。

网友:
爱国者的行宽是调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