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至17"LVDS接口IC代换

楼主(2008-04-06):
在维修LVDS接口类
此IC损坏会造成故障大部份如:白屏、无图、颜色不对、花屏、不同步、图像异常等等...
关于10.4"至17"LVDS接口常用IC[除开LVDS一体化IC不能代换]代换有以下几种:
SN75LVDS86
DS90CF562MTD
THC63LVDF64A

网友:
你的意思是以上3种型号的IC可以互相代用是不是啊?

网友:
是的,都可以代用,还要注意供电电压是5V,或3V,有时会有点不兼容。
THC63LVDF64A兼容性较好!
不防可试一试,请各大侠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