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代换,求高手,在线等

楼主(2008-04-06):
迈拓80G硬盘,一个8脚IC名叫20PS20V请问是做什么用的,可以用哪个替呢
硬盘

网友:
找一块坏的迈拓硬盘,IC拆下来换上
找一块坏的同容量的迈拓硬盘,IC拆下来换上别的恐怕不可以代用吧,

网友:
这个芯片可用W503
跟2P120A代换!!!

网友(2008-06-02):
2P102A代换吧

网友:
一般来说这个IC坏了可能电机驱动IC也坏了。最好还是换板,很多时候坏这个IC连电路板线路都会烧掉,最明显是3.3V产生电路无5V供电

网友:
这个芯片可用W503。。。。。。。。。。。。。。

网友:
这是COMS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