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54针主板,插上电源南桥就慢慢发烫。

楼主(2008-04-06):
精英NFORCE3-A主板 开机无反应(不通电)南桥就慢慢发烫,越来越烫手。发现旁边的两只H11A也很烫手。
请问这是南桥坏吗?如不是,怎么检测?
主板

网友:
【常规故障专题】南桥发烫的维修+南桥击穿的判断方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F%C7%C5%B7%A2%CC%CC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F%C7%C5%B7%A2%CC%CC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F%C7%C5%B7%A2%CC%CC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吧,3vsb短路了吧

网友:
测量一下3VSB是否短路,在PCI的A14位置

网友:
打USB的D-,D+的对地阻值, 判断SB的状况.

网友:
测量一下3VSB是否短路,在PCI的A14位置的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