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5MBI显示器

楼主(2008-04-06):
三星945MBI显示器,G1 -30v G2 90v,电源指示灯亮,显示器黑屏,调G2没反应,谁能告诉我怎么做?请问G1,G2电压正常吗?

网友:
阴极电压呢?。。。。。。。。。。。。。。。。。。。。。。。。

网友:
明显G2电压不正常,不过用万用表直接测试G2点的电压是不准确的,应该加高压衰减棒来测,大概在500左右,RGB的电压和灯丝电压多少?

网友:
我来就是学习的,惭愧.

高手来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8-05-08):
谢谢,这是我的第一台显示器,已经修好了,尾板接触不好,原本问题是屏幕左侧有红色拖尾,我拆下后

没上好,导致黑屏!关于红色拖尾是这样的S1D2518X01 RCLP引脚贴片电容换了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