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液晶驱动通用板

楼主(2008-04-06):
老听说什么乐华.悦康.顶科的驱动板。可不知这些厂家的板是怎么区分的。不同厂家的板程序不通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几个生产通用板的厂家.他们的板你要见到实物才行.使用硬件有相同有不相同.配合不同软件来实现驱动不同的屏.

网友:
顶科,GM2621 GM5621等免刷程序的板子多。乐华多数要刷写程序

网友:
都要刷驱动的,只不过有些驱动板可以点的屏多一点,通用性强一点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