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7VT4装好系统后声卡有叭叭噪音

楼主(2008-04-06):
华擎 K7VT4装好系统后能正常发声.但就是带有叭叭噪音,我用的是系统自带的驱动.声卡芯片是CMI9761A .这是什么问题啊.是不是驱动不对??

网友:
静音后测试 是否有噪音 如果有 可以排除驱动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怀疑是驱动的事啊!你还是先换换驱动试试

网友A:
驱动之家找
或者去现在驱动精灵20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之家找
或者去现在驱动精灵2008

我都试了好多个驱动了.就是不知道用哪个才正确的.?昏啊!!

网友:
我以前见过这个主板的声卡是9738,你看看强行装9738试试,还有就是不要装声卡的SETUP版本,直接在设备管理里面更新驱动,那样的话有几个声音选项就没有,比如PC SPEAKER这个东东有的话就经常有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