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91有电不自检

楼主(2008-04-06):
联想开天机器上用的V星 MS6791 主板,开不了机啊。
CPU、内存都无问题,北桥SIS648FX,南桥963LUA,上电CPU风扇转,不自检无报警声,南、北桥均微热。因手头无太多工具,无法判断是BIOS或I/O还是CPU插座的问题,望大虾指点。

孤帆远影 -1 请规范提问方式

网友:
用诊断卡,看看跑多少,再说吧,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可能很多,

网友:
资料提供的也太少了,光说这么几句怎么能判断出来。又不是通病

网友:
LZ
请先进行简单测量再说吧

网友:
到新手区看帖去!
http://www.chinafix.com.cn/bbs/forum-35-1.html

`(︿/)︵ ``````````∧ ∧︵
∠·_灬_ )﹀ ......... ミ^r^ミ灬)~
论坛杀手查水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