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间歇花屏

楼主(2008-04-06):
一台17寸纯净界液晶,用了大概一年,好像因一次天气(潮湿)问题,开始出现间歇性花屏?
后来越来越严重!后来发现,花屏时,拍拍液晶边框,会有时变回正常,但正常只持续一段时间,慢慢又话起来!
试过一次拆出来,重接线!开机起有一个月正常!后又开始花屏!、
故技重施,无效!依然是间歇性花屏!有时感觉好像跟温度有关,但未能掌握其规律!
到现在,开机就花屏,有时拍他,会黑屏或白屏!或出现一块快的颜色!
本人对机内部件不熟悉!
希望高手搭救时对部件能附上图片!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是否存在接触不好.

网友:
换条排线试试,,用洗板水洗洗接口,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屏线氧化或者接触不好,还有检查主板上电容有没有鼓包什么的

网友:
拍之后可以正常,说明是虚焊和接触的问题,注,虚焊最容易烧东西.
你说又和温度有关,可能间接造成
什么蕊片的管子供电,发热大有关系!
在你开始时能用!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无效,说明是故障越来越明显
最后不能用了!
我想因该是供电不良引起的!
你拆机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痕,
查查供电,线的接触,是否有问题, 有的话直接换同型号就行,没的就代换
  要不你说再说清楚点现状是什么样子!
把各供电测量之后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两个星期先放半天学(即才回家半天),做这个检查,看来要高考完咯!
楼上的~不怕等吧?两个多月!

网友A:
你够牛的,到这里求助,然后让人家等 你两个月~~~~~~~~~~~~~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是否存在接触不好.用洗板水洗洗接口,再用“棒棒胶”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够牛的,到这里求助,然后让人家等 你两个月~~~~~~~~~~~~~

哥们,息怒呀!!!
显示器在家里,人在学校,面对将要来的高考刑场!也是没法的!
每次在家,也只有半天!时间紧迫哦!
小的,也不想的!

网友:
我想插一句,请问洗板水哪有了卖,在这谢了

网友:
洗板水广州天河有啊 多的是 10多块一瓶还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