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南桥主板不工作了

楼主(2008-04-06):
今天修一个老死机的映泰945最后判断是南桥虚焊,本想用锡炉,但看背面有元件不,只好用普通风筒补,用的是基地买的便宜助焊膏,着种便宜东西真不能用,用了以后留下的胶状物,刮都刮不去,没有助焊剂好用。 南桥补后直接不上电,又加焊一下可以上电了,代码走FF,检测卡负位灯长亮。上假负载无CPU核心供电A14待机3.3正常 IDE上有复位电压,内存供电正常。上电以后除南桥有温度北桥CPU都不发热。请老大教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重新值球做桥!!!!!!!!!!!!!!!!!!!!!!!!!!!!1

网友:
桥拿下来了  都清的很干净了 还要去买945的钢网哦

网友:
加焊时助焊剂很重要!

网友:
桥下下来看了一下  桥没问题  问题是板吹坏了  有个地方鼓起来一点点  这是因为有的板经的起吹  有的板一吹就鼓  第一次补焊不上电绝对是助焊膏的问题  夜雨说的有道理  补焊用挥发性高点的助焊剂比较合适  还是要搞下预热  上加热  这样的工具才安全

网友:
是945什么型号?
945GC  945PL ,BIOSTAR的945是无铅的了,你确定有可以做无铅的工具么?从我修的945系列中南桥空的几率不是很多,道是775脚座空的有很多

网友(2008-05-10):
无铅的就麻烦啦!我以前在工厂.吹无铅的.板都糊了.锡都还没熔化.做无铅的,温度跟风力都很讲究的.

网友:
搞成这样只有重新做了,没有办法了。有的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