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不开机之快速维修经验

楼主(2008-04-06):
朋友们,今天检修一台方正笔记本,不开机,电流上到1。2-------1。4A,外接显示器无图像,拔下内存,加电后,电流也上到1。2-------1。4A,于是首先断定内存不过,于是拆机,加焊内存接口,再次加电后还是不开机,于是再次加焊内存接口,再加焊内存接口附近的小芯片,然后开机显示图像了。
其实就这么简单。
QQ:184494264

网友:
应该是内存槽周围的  元件虚焊   联想上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是不亮机还是不开机???/没看懂

网友:
不亮机和不开机其实可以说是一样的呀,大家都是加电后无显示!
是不是内存问题,很多机子是可以测CPU供电来判定!

网友:
故障已解决了,朋友们,除了内存接口虚焊故障,附近有个小芯片也要加焊的。之前只加焊了内存接口,还是开不了机的。
谢谢大家沟通交流。

网友:
方正具体什么型号的? 很多问题是需要确认的 并不是加焊就可以好的  有的加焊内存槽不但没好 板子都给搞报废的也很多   还有内存周边的芯片也加焊 具体什么芯片 起什么作用?  不清楚就加焊只会是碰运气  我遇到过好多板子  到我们这里时都是主板所有8条腿以上的芯片都加焊过 松香一堆一堆的 看了就没心情  而且加焊好了以后的返修率还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