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的机子

楼主(2008-04-06):
主板牌子是三帝   主板USB供电电感明显烧断  跟换电感  只插CPU  检测卡显示00   请高手 解决  谢谢

网友:
如果单纯的USB有问题按常理不影响计算机启动,既然有明显烧断那么看看其他地方烧没?

网友:
不知楼主是什么样的主控芯片?显示“00”CPU未工作,或者卡不支持芯片组,都有可能的!

网友:
先测测12V 5V 3.3V对是阻值是否正常 一般为一百到几百个数 小于30说明就有智短路现象
没问题的话跑跑CPU供电就OK了

网友:
打下USB口的阻值看看对不?是否也烧到了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