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2寸有图像,(包上无SCREEN)有回扫线,亮度无法调

楼主(2008-04-06):
戴尔22寸CRT有图像,(包上无SCREEN)有回扫线,亮度无法调,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说明机器的型号        是索尼OEM的吧      用SONY工装

网友:
没错,是SONY工装的,刚才我再看了一下

网友:
如果G2 G1电路没有问题的话  就给G2 家个可调电阻 看看   在不行  进进工厂嘛!
总会修好地!

网友:
先测试一下G1.G2的电压,看能不能改

网友:
包上无SCREEN,是在FBT引脚上整流输出的有电阻固定分压的G2电压,也还是要测出异常电压的 G1 G2和RGB的电压,要不就是CRT碰极了.慢慢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