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竖线

楼主(2008-04-06):
今天接的液晶显示器 开机全都是竖线彩色的   师傅说是解码板坏  我不懂  请高手说一下

网友:
师傅说的未必对,一般出彩色竖线,极有可能是屏的问题,驱动板故障一般都是灰色朦胧的竖线,但也有个例会出彩色的,换板就能知道结果。

网友:
代换驱动板,不行的话就只有修屏电路了.

网友:
原因:驱动板,屏线,屏电路。。。 :$

网友:
老康 说的对  要代换驱动板 看看   把问题分清  看是板的问题还是  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屏电路或者是屏,不可能是驱动板得。。这个问题以前修到过一个。。。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类似的故障,正打算拆开看看,楼主如果解决了可得上来说说啊.

网友(2008-05-16):
可能是源极驱动电路不良

网友:
应该是屏坏的多  先用好的驱动板代换一下以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也要注意屏线  都代换一下  看屏线是否连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电路。。
显示屏上有彩色竖线。一般是 屏坏了。
是屏上行驱动挂掉了。
一般的维修地方修不了。
只能用显示屏设备维修。

我觉得楼上的说得不错,行驱动出现问题了,用手压一下,看有没有反应,要不就修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