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烧

楼主(2008-04-06):
今天接的机子  顾客解释说无法关机后 把电源线强行关机  在开机机子开机无显  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  主板最容易烧的是哪里 谢谢师傅

网友:
最容易烧的当然是开机线路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说,你现在要看看跑什么码?

网友:
楼主最好将问题说的再明白些!如:现在电源工作正常否.CPU风扇转吗?

网友A:
有故障说故障,不要问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注意看下发贴规范,另外请 你以后好好编辑你的帖子,别整的和……差不多,让大家去猜你的意思。发贴应该和修东西一样------一丝不苟!

网友:
问题补充

电源坏了  就空板无法点亮   检测卡除了有电压 灯  没有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 回复版主 我是学徒  有些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还请见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发的  都是我见到的真实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故障说故障,不要问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注意看下发贴规范,另外请 你以后好好编辑你的帖子,别整的和……差不多,让大家去猜你的意思。发贴应该和修东西一样------一丝不苟!

说得对啊,楼主这么激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