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换了高压条 不能关机了

楼主(2008-04-06):
方正17寸 软开机 只要通电就有12V输出 高压条上三根线 12V 地 随便找了个 2。5当开关
现在是关不了机 从哪里找个能受控的 2。5V 电压呢?
关不了机

网友:
接到那个面板上发光二极管的一个控制端就可以了,绝对的可以,上面的电压大约在1.5~3.0V之间

网友:
高压条就那几根线,应该好找POWER线呀

网友:
2楼 的建议不错,不知你用过没有,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在主板找一个受控的电压就可以了.一般为5V以下.具体位置要自已去找了.比如二楼所说的发光管上的电压.受控的屏电压等.

网友:
这个电压还是比较容易找的,只要有点电路基础就行了。

网友:
1.你的新高压条有问题.
2.ON/OFF控制线没接对.

网友(2009-03-15):
好好看看这个贴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8%DF%D1%B9%CC%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