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ORMAT低格软件使用详解

楼主(2008-04-06):
有朋友介召了DM的使用详解,我也介召一个低格软件的使用,它是我收集的资料,为了方便分低的朋友,用贴图的方式传上来。

  硬盘从制造到使用一般都要经过 低级格式化—》分区—》高级格式化三个步骤,而低级格式化一般是硬盘生产厂家出厂时都已完成,普通用户只是利用其他工具进行分区和高级格式化而已,不过有时我们也需要将硬盘低级格式化,来修复一些如大的坏扇区,小硬盘不认等一般工具能为力的问题,不过说实话,一个硬盘到了需要低格式化的地步,则说明这个硬盘也差不多了,修复以后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还不如再买一个新的,现在的大硬盘这么便宜。(别扔西红柿).
言归正传,让我们一起一步一步地来看看低级格式化到底为何物。我现在找到的是迈拓公司的低级格式化程序,年份是96年的古老产品,此程序低格从120M的小硬盘至20G昆腾火球未曾有问题,20G以上未测试。此程序只能为DOS模式使用,无法在WINDOWS的DOS窗口使用。

程序名称:Lformat
体重:64K
污染程度:无污染
杀伤力:一级
第一步:进入程序所在目录,或是A盘,执行之。(什么,不会做启动盘,那我也没办法了。)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E文不行真没办法,只能看得懂个大概。)
迈拓公司:低格手(只听过有杀手,没听过有低格手,看样子英文到家了)
不承诺:
这个工具没有任何的明确的或是暗示的保证,因此而造成包括你的那些有用的或存储的资料的任何损害,(喘口气)不关迈拓公司的事,也不关开发者的事,迈拓公司也不明确或暗示保证,其软件未达到其功能而造成的损害。
迈拓公司对其软件的内容的更新也不保证另行通知。
警告:
使用本软件将会使此磁盘上的所有资料全部丢失,用这外东西之前请备份你所有的数据。迈拓建议你玩这个东东之前拔掉所有其他的磁盘。(以免城内失火,秧及鱼池。不过软盘就不能拔了,否则低格后用什么分区和高格。)
按下“Y”键开始这个程序,其他键退出。
从这些应该可以看出,这种东东不是好惹的,弄不好——呵呵呵, 不过,不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就以自已的爱机先做试验。我颤抖的手按下了“Y”键,这时我额头上有微微的小水珠。(儿童切不可模仿)接下去将是第二个画面。

第二步:当我们按下“Y”键时将会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低格手:1.1!!!(不管它,笑掉大门牙就笑掉,以后就这么用好了。)
选择驱动器磁盘
低格当前驱动器
退出
帮助窗口:
用箭头键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操作,再按回车键或返回
这个窗口好象比较容易理解(单词少吗!)我们按第一项,选择驱动器,回车,接著我们看到了第三少的画面。

第三步:当我们选择第一项并回车时将会弹出中间一条红色对话框。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低格手:1.1!!!
选择驱动器磁盘
低格当前驱动器
退出
信息窗口
你将选择哪一个驱动器(0,1,2,3)
帮助窗口:
用箭头键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操作,再按回车键或返回
这个窗口好象比较不大明白,其实简单,因为一般的主板上都有两个IDE接口,最多可以接四个硬盘,(当然SCSI的和现在新出的主板可接8个硬盘就不同了)一般我们都是一个IDE接口接硬盘,另一个IDE接口接光驱。而一条硬盘连接线有两个接口,所以就有四个选项了,不过开始迈拓公司就警告过了,最好只接一个要低格的硬盘,因为他怕你如果有好几个硬盘在“鸡”子上一不小心乱选一个,一回车,当那时只有自己一个人躲在墙角抹泪。不过当你仔细看过本网页的说明,那你也是高手了,管他接几个硬盘,照样低格不误,(真有点王伯卖瓜的味道)。我们现在就当是第一次低格好了,于是我就乱选了一个。(身先士卒,精神可嘉)就选 1吧,反正大家都认为凡事都从1开始。于是出现了第四步的画面。

第四步:当我们从(0,1,2,3)四个先项中选1的时候。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低格手:1.1!!!
选择驱动器磁盘
低格当前驱动器
退出
当前驱动器是:1
型号#: 无
序列号:#: 无
芯片:无
圆柱数:0 磁头数:0 扇区数:0
最大逻辑区:0
帮助窗口:
用箭头键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操作,再按回车键或返回
这个窗口好象不是我们想要的,因为看来看去都是0,型号为:没有。这么说我们找错了,不要紧,重来,于是我们先按 ESC键退出一格,选择第一项内容,这次我们选择0看看,出现第五个画面。

第五步:我们开始选1好象都没有,于是我们就选0。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低格手:1.1!!!
选择驱动器磁盘
低格当前驱动器
退出
当前驱动器是:0
型号#: IBM-DTLA-307020
序列号:#: YHOYHF31775
芯片:TX30A50C
圆柱数:16383 磁头数:16 扇区数:63
最大逻辑区:40188959
帮助窗口:
用箭头键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操作,再按回车键或返回
从这个窗口来看,应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了,驱动器是0 型号是IBM 公司的产品,容量20G 2M高速缓存,7200转每分钟(拿这么好的东东做试验,可敬可敬),其他的如序列号,芯片版本了,各个公司都不同,下面的如圆柱数:磁头数,扇区, 最大逻辑区等不是本次讲解范围,(若需要则请看), 找到之后我们用箭头选择第二个选项,低格当前驱动器。(心情更紧张,)出现了如下画面。

第六步: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低格手:1.1!!!
选择驱动器磁盘
低格当前驱动器
退出
当前驱动器是:0
型号#: IBM-DTLA-307020
序列号:#: YHOYHF31775
芯片:TX30A50C
圆柱数:16383 磁头数:16 扇区数:63
最大逻辑区:40188959
帮助窗口:
用箭头键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操作,再按回车键或返回
这个画面没什么不同,只是将箭头向下移一格而已。(微微放松了一点)
于是我继续一回车,接着往下看,

第七步: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低格手:1.1!!!
选择驱动器磁盘
低格当前驱动器
退出
信息窗口:
是否使用逻辑区模式(不确定则按)(Y/N)
当前驱动器是:0
型号#: IBM-DTLA-307020
序列号:#: YHOYHF31775
芯片:TX30A50C
圆柱数:16383 磁头数:16 扇区数:63
最大逻辑区:40188959
帮助窗口:
用箭头键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操作,再按回车键或返回
这个画面多出一个信息窗口,是说你是否使用逻辑位址空间,大于540M的硬盘就要用LBA模式,小于540M的硬盘就不用LBA模式,否则20G低格出来只能用540M那岂不可惜,于是我按了Y键。

第八步:出现如下画面:

网友:
大致意思是这样的:
低格手:1.1!!!
选择驱动器磁盘
低格当前驱动器
退出
信息窗口:
警告:所有的数据都将遗失,你是否非常肯定的确定 (Y/N)
当前驱动器是:0
型号#: IBM-DTLA-307020
序列号:#: YHOYHF31775
芯片:TX30A50C
圆柱数:16383 磁头数:16 扇区数:63
最大逻辑区:40188959
帮助窗口:
用箭头键选择一个你想要的操作,再按回车键或返回
这个画面又多出一个信息窗口,大家都明白其中的意思。我颤抖的手按下了Y键。

第九步:。大约过了漫长的49分钟(20G吗)终于完成了,于是按ESC键之后,选择第三项EXIT,回车,搞定。

网友:
lformat低格不了的有几种情况:
1 0道坏
2 磁头坏一个或者以上
3 物理坏道太多太集中
4 g-list坏道表以满,修不进去了的
0道坏的专业的可以屏蔽掉0道(一般是跺掉0头的0道,这种只有昆腾的可以跺掉0道,其他的现在暂时不行)
磁头坏可以用专业的屏蔽掉整个的一个磁头,让他不起作用(容量会减小一半)
物理坏道可以用专业的设备屏蔽到p-list列表中去,就修的好物理坏道了
g-list坏道表以满可以屏蔽到p-list中去(一般的软件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其他的软件修不好的也差不多是这种问题的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发个电子书呢,方便我们下载收藏呀

网友:
谢谢,学习了。不过最好还有软件下载呀

网友:
这个都需要翻译的话,使用者可以去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