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灯管更换流程和图片?

楼主(2008-04-06):
求液晶显示器高压灯管更换流程和图片?或者视频!或者网站?谢谢!

网友:
液晶灯管的更换其实很简单,要的是细心,有些屏带有灯管架,可以很方便的抽出来更换,对于有些进口的屏,很难找到合适尺寸的灯管,我们就要小心的切去屏框边缘部分,有一些可以用稍短的灯管代换,弯灯管可以用直灯管直接代替,但是要做好灯管尾部的绝缘,如需加长灯管线,要用质优的热缩套管绝缘,套灯管尾部的时候切忌用力,总之细心就能成功更换。

网友:
灯箱好抽的就抽出来换,不好抽的就直接取灯管出来.然后把新灯管推进去.两头接好线就可以了.

网友:
联想液晶屏拆灯管过程图片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37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