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触发

楼主(2008-04-06):
不能触发:
1.实时时钟32.768坏及发生器周边电阻,电容坏。
2.供电部分三极管
3.74F00、74F14及其周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
4.电池失效。
5.南桥。
6.I/0芯片。
ATX电源的紫色、绿色线相联的线路。(既触发部分)
不开机:
不开机的维修:
1、先查三大条件:VCC、CLK、RESET主要是CPU
2、在三大条件正常的前提下,测BIOS的确22脚CS,24脚OE。
量CPU座AGP、PCI、ISA、SIMM或DIMM的R对地来判断南桥、北桥、I/O芯片的好坏。
3.cpu地址线A3,一定有波,若无波南桥坏。
4.数据线DP1、DP3若无此信号,而周围有,则为南桥坏。
          若此处有波,而BIOS无波,BIOS坏或南桥。
5.BE0-BE7,若一点波都没有,北桥坏,(不上CPU也应有一波)
6.U1-UB不开机,在BE0-BE7,BIOS上的A、D线正常的前提下,量CPU上的A、D线来判南、北桥的工作情况,此时极有可能为南桥坏.
不能记忆:
1、电池。
2、32768晶振
3、RTC(南桥)。
4、CMOS电路
自动关机:
1、南桥周边元件。
2、7400、74L4及其周边元件
3、主机电源(ATX)功率不够。
4、主板上电源对地间接短路。
加电烧主板(或冒烟)
1、电源。(+12电源和+5V对地短路,主要是供电三极管和电解电容)
2、COM口控制芯片。
3、COM口旁的电阻。
4、插槽短路或人为短路(锡渣)

网友:
四年前就看到了这资料
说实话,对修现在的板子没有多大帮助

有些结论也下的很武断

网友:
我发的这些只能维修些常见故障。武断是在维修经验的条件下,没有真正修过的人,只能从理论上判断,有时候武断也是一种捷径。

网友:
.cpu地址线A3,一定有波,若无波南桥坏。这点不明白,我想问一下是什么CPU都是这个脚吗?还有就是在上CPU的情况下测呢还是在不上的时候测呢?
数据线DP1、DP3,BE0-BE7,还有这两个是什么地方的信号
这个资料好像不准吧,我似乎在哪里见过的

网友:
这是深圳人人电脑的培训资料,好多年前的,我也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