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灯管的更换与判断

楼主(2008-04-06):
正常的灯管颜色和我们常见的日光灯接近而且刺眼,老化的灯管一般会引起屏幕发暗,关机时 屏幕会有阴影(这种灯管称为余辉不够,余辉小于屏的截止时间),更严重者则屏幕发黄,对于那些发红的灯管我们可以称之为慢性漏气,有些灯管老化引起高压保护,有些灯管亮度正常,但由于玻璃体漏电而引起屡损高压组件(常见于BENQ代工的17寸DELL),如果短期内两次更换高压板,请更换灯管。
     液晶灯管的更换其实很简单,要的是细心,有些屏带有灯管架,可以很方便的抽出来更换,对于有些进口的屏,很难找到合适尺寸的灯管,我们就要小心的切去屏框边缘部分,有一些可以用稍短的灯管代换,弯灯管可以用直灯管直接代替,但是要做好灯管尾部的绝缘,如需加长灯管线,要用质优的热缩套管绝缘,套灯管尾部的时候切忌用力,总之细心就能成功更换。

网友:
好贴,还是电压高温度高绝缘和耐压都要好.

网友:
请教老康液晶开机亮一下一闪即灭,是否是灯管损坏?

网友:
请教老康液晶开机亮一下一闪即灭,是否是灯管损坏?

灯管、高压板都有可能损坏。

网友:
电源高压部分保护,高压条上线圈有短路,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2008-06-02):
通过工具确认是灯管的问题,如果要换灯管,我会给我客户说,要不计后果,我就换,不然的话,拿再多的钱我也不换,免复自找苦吃。

说白了,就是风险太大了,太大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对新手非常有帮助。

网友:
很好 。对我很有帮助。。最近刚好,刚开始学习维修。~!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
上面的各位维修前辈好,我是新学维修的,我有个LXM-WL19AH的宽屏,屏幕只能亮几秒,就黑了,电源灯是绿色常亮的,还有刚亮时屏幕是暗红色的,确定是灯管坏了,我想更换,但拆开后我发现这个型号的灯管两头有橡胶套住,其中一头的橡胶洞眼是拐弯的,而灯管又很细很长,很难套进去,不知有没有好办法,上面有前辈换过的话请指点一下,另外灯管尾部的绝缘用电工胶布行不行,我这边还没用过热缩套管,不知道怎么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