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硬盘怎么啦

楼主(2008-04-06):
我的硬盘是迈拓的,13个G ,前两天突然运行很慢,拷文件出错,于是用HDtune一检查,N多坏道,我还很奇怪,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坏道,电脑也没动过,于是,用在DM低格,通过,但一检测,还是N多坏道,想到效率源,运行,高级修复,发现N多坏道,修复,中途,我实在没了耐性,停止,结果,重启机器后,BIOS显示却是6个G多,整整少了一半,进入系统,奇慢,用软件修复,提示硬盘类型不对,我现在晕,只想找到一个好用的PC3000,试试啦

网友:
如果你指维修一块硬盘而学习,我看你还是放弃吧,我们这里提供的的是专业技术资料,再说为一个13G的硬盘也不值,学会一个迈拓模块5田也不行。

网友:
修盘要有耐性,有时一扫描就得几天几夜呢

网友:
寿命到了LZ换块吧。。。。。。。。。。。

网友:
用PC3K做自检吧,不过有可能你的硬盘容易会更少.

网友:
楼主这么没耐心我看你还早趁早放弃吧,要想学修硬盘就必须要有耐心才行,有时写个模块都要几十分钟

网友:
象这样的盘你还修它干吗..直接换了就是了..就是修好了也指不第哪天又坏了呢..

网友:
效率源,运行,高级修复,修复中途中是不能停止的。
朋友,只能用PC3000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