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杰915主板不能触发

楼主(2008-04-06):
我有一片"华杰915 "主板,不能开机,短接绿与黑能强行开机,但诊断卡不跳变。现面板针上有5。15V电压,跳线帽上有2。8V电压,晶振只能0。22--0。3V电压。在两个PCI槽中有一个SEB 117管子,一脚有5。15V输入,但输出只有0。02V。
请问各位朋友,这个故障可能原因出在哪里,需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
你检查一下3.3VSB正常不
测量PCI的A14脚,看有没有电压

另注意不要随便强制上电

网友:
多谢版主解答,已测过PCI A14脚只有0。02V电压,显然是不正常的。请问;这个3。3VSB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稳压管上来的?

网友:
晶振起振压差也不对啊,你换晶振,或都换谐振电容啊!3VSB,是5VSB经过场管转换而来的啊,查一下相关电路就行啊

网友:
测试南桥的核心电压1.5v和外围电压3.3v工作正常不。测试SEB 117管子输出端3.3vSB是否对地短路,此类故障3.3vSB对地短路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现在SEB 117管子的输出端没有对地短路,有5VSB输入时,但输出电压只有0.02V,请问:是不是这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换了1117,看看再说,哈哈,我就是这样的,方正死马当作活马医,哈哈,我是蒙古大夫

网友:
117管子的输出端没有对地短路,是这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到新手区看帖去!
http://www.chinafix.com.cn/bbs/forum-35-1.html

`(︿/)︵ ``````````∧ ∧︵
∠·_灬_ )﹀ ......... ミ^r^ミ灬)~
论坛杀手查水ing~

网友:
直接将1117换了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