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20G硬盘有坏道

楼主(2008-04-06):
如题,西数20G硬盘有坏道,想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软件可以修复

能不能告知这方面的资料在那里呀,或发给我更好
谢谢!!!   45295592@qq.com

网友:
20g老古董不用修了 直接丢掉

网友:
MHDD,用它来试试吧,我也才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少量的坏道可以用MHDD或VCR先擦除,再重映射,坏道多的话,最好用PCI3000扫描加P表或直接开SF 。

网友:
西数20G硬盘有坏道修修能用就用吧.练练手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