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鸟级的问题:如何判断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楼主(2008-04-06):
问个菜鸟级的问题:如何判断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哪些应该高电平?哪些应该为低电平
问题

网友:
0.8伏下就为低电平,以上就为高电平.关于高低电平就要看具体的电路了

网友:
低电平指0.8V以下,2.5V以后为高电平

网友:
楼上所答都不对,0.3V以下为低电平,0.7V以上为高电平。是因为三极管分pnp-npn的缘故。

网友:
我今天看书上说是0。8以下为低电平2。5以上为搞电平。哪个搞手能出来指正一下吗?

网友:
关于高低电平就要看具体的电路了,而且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晕倒 我都听的郁闷了 有哪位高手出来说下!!!!

网友:
高,低电平是相对而已的,打个比方,也有定义5V为低电平,15为高电平的, 不过在主板上,支持二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