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LG775显示器滴答 滴答的响

楼主(2008-04-07):
我打开显示器发现二次升压管坏了一只,请高手帮我分析,有什么地方引起坏管的,管子有没有代换的,显示器是LG775

网友:
二次电源的升压电容坏会烧升压管,代用型号有IRF634等!

网友:
你的是LG775FT吧   你看下630 旁边的 25V470 uf  的 电容有没有问题  还有630 下面有个2N3904的 小三极管是不是击穿!!!

网友:
用IRFS630、634、640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