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的板跑7F不动了,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08-04-07):
815的板跑7F不动了,显示器不显示。
独立显卡,主板,内存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急等。。。。。

网友:
初学不懂,请各位帮一下小弟。急等。。。先谢了。

网友:
查一下AGP槽的AD线的对地阻值,北桥的供电3.3v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有显示了的
你看看键盘是否受控了
如果键盘受控了查一下显卡的数据线等

网友:
不会可能是那个地方接触不好吧,代码已经跑了,应该是可以显示了

网友:
代码已经跑了,应该是可以显示了看看键盘是否受控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我再看看。 不行再问。

网友:
又是跑7F的,这类的问题,要把你的代码的顺序给写出来,比如:直接跑7F,还是过了26再跑7F的,,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直跑,过了26.对不起没说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按道理来说过了26就是正常的,然后又跑7F,看看AGP显卡和插槽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还有就是换一个电源试试,因为年前我修过一块此类的情况的865PE的板子,刚刚开始以为BIOS的问题,可是后来检查后各各位置没有问题,最后没有办法了,换了个电源,把电源给烧了,再用一个电源一下跑正常了,离奇!

网友:
楼上说的我也遇到过,有时候一个好的电源,在其他板子上正常,而在故障板上却不正常,很奇怪,是不是电源也寸在兼容性问题,对此也没有深做研究!
跑7F有可能会是电源,不过不多,还是要重点检查AGP供电,及槽是否接触良好,清洗一下显卡槽!

网友:
他这个可能是AGP插槽的原因。我也遇到过 一个好的电源在这个机器上好使 到那个机器上就不好使了。  很是费解, 没弄明白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我把显卡在另一主板上点着了,再插回后一切OK,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