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显卡引起的新问题

楼主(2008-04-07):
最近接一台IBM T40是人家修过的,他们之前加焊过北桥后可以正常这几下,后来就是复位灯一闪而过,帧信号灯闪了两下就灭了,,,,然后数码显示为FF 再过几秒钟就跳为00 7F,,,, 流汗啊,,,拆下安全芯片,帧信号灯就一直亮了,真是郁闷啊!!!后来拆下北桥重做又亮了几下! 真没折了!最后换北桥,涛声依旧~~~~~~~~~~~不得了了,拆显卡,,,,,,,啊,数码跑了,我的天啊,显卡差点害死俺了!!重新植好装上, IBM出现在小屏幕了!哈哈,

网友:
不知道有几个人能看懂你说什么,反正我没看懂.

网友:
恩 有时候他们的加焊的工艺太烂了~ 加焊的连锡了~
最好是重做!

网友:
貌似以前的ibm都有显卡问题,就是显卡引起不能启动系统,不能正常开机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引起数码不跑,我还是第一次见,有时它又能跑码,所以被误倒~~

网友:
7F如果是台式机  就已经可以亮了

网友:
拆下显卡可以跑了?  楼主不要吓我哦  我没见过T40 更没听说过拆下显卡还可以跑的T40  敢问楼主手上的T40是哪国制造的?

网友:
以前是不跑码嘛,拆下显卡就跑了呀,但跳不过显卡!

网友(2008-08-21):
下次把顺序编一下吧,看着晕。。。。。。

网友:
别人做的桥还是不放心啊,我一般都要重新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