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AGATE-160G硬盘特殊故障

楼主(2008-04-07):
我现在用的硬盘是ATA接口的,当气温低于15度是就启动不了,需用电吹风加热硬盘控制板,而后一切正常,长时间使用也没问题,就是低温时不好启动,请教是那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硬盘主板有元件质量不好,你可以在低温下用电烙铁烤每个元件,看看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
徐品权 的办法不错哦~
我个人的建议是你可以优先更换一个电路板看看!
确认是电路板的问题后再说!
另外触电接触不好也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就是电源太烂也会这样!

网友:
应该是磁头的问题 我也遇到多个  夏天可以卖的哦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与电动机接触点那地方 我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
听说过这个情况
气温太底的时候终端还报出硬盘过冷的提示
不过还没碰见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