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的IO型号

楼主(2008-04-07):
DELL品牌机主板二手送来修的775针的CPU具体型号不清楚,在板子上没有找到,该板的IO(SMSC--LPC系列的)被别人换过,型号已经不清楚,现在的问题是自动开机,复位高。

我想问一下这个IO的型号是什么的呢?

我在主板上就找到了 REV-A00
                            CN-0G8310-13740-4BA-0000

还有 ALL RIGHTS TESERVED
       COPYRIGHT 2003-04

再BIOS块上是这样贴的  DELL 1984-2004
                                 N4844
                                 REV:A03-00 1EBA

根据这些能判断这个班子的IO型号吗?

网友:
LPC47M534

网友(2010-01-11):
更正老大个问题,刚才接到个板子,和这个一样的,IO为LPC47M584-NC.
估计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0-06-24):
嗯。。 前面一样的 应该就可以换了

网友:
io更换必须的一样的吗  还是前面一样就可以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