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跑FF

楼主(2008-04-07):
一块杂牌845主板跑FF,检测卡上CLK灯亮,但假负载上的总线时钟电压和主时钟电压均为0,CPU核心电压、PG信号电压正常,复位也有,但CPU复位电压却只有0.47V,请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到新手区看帖去!
http://www.chinafix.com.cn/bbs/forum-35-1.html

现在应该没时钟造成的没复位,现在还考虑不到FF的问题!
永远记得先电压再时钟后复位的流程!
`(︿/)︵ ``````````∧ ∧︵
∠·_灬_ )﹀ ......... ミ^r^ミ灬)~
论坛杀手查水ing~